单片机原理图

楼主(2013-09-02):
orcad画的,新手第一个电路图,同是新手的可以练练手。感觉比pads logic难用。封装等属性都没有加。哪个总线那p1[0-7]DRC报错好久,后来换成个端口好了 ,不解。

网友:
ORCAD 是個畫原理圖的工具。只有人去適應新的工具,學習新用法;如果真的感覺 ORCAD 不適合你用,趕快早早放棄使用 ORCAD,去學最適合你的工具吧!有本事自己設計一個畫原理圖的軟件,這樣就通通符合你的要求了。

使用工具只有順不順手,是不是用你的思維去設計出來的,如果不是用你的思維設計出來的,那肯定是不順你的手。如果是被強迫使用,那你只好乖乖地放棄舊思維,歸零從頭學習,否則你會一天到晚都在比較,哪個怎樣? 這個又怎樣? 一天抱怨沒完,這樣也不能改變現狀。

最後總結,不用 ORCAD,也就沒甚麼好抱怨了。要用 ORCAD 只好乖乖地學,去發現 ORCAD 優點,這樣學習才會快樂。

网友:
樓二大大說的,我有同感,一個工具如果真的不適合自已用,那路趕快切換別的工具吧。

网友(2016-11-22):
    赞。。。很好的东东

网友:
    工具不用学的 ORCAd和allegro 基本没刻意去学

网友(2017-03-29):
    Logic不好用

网友(2017-08-18):
    用熟了你会发现,ORCAD是最好的原理图设计平台,没有之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