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PADS 文件整体反过来的问题。

楼主(2013-09-02):
如:一个八层已经画好的板子。

我想把元件,走线等全部换过来。

如下:

1->8    也就是顶层->底层
2->7
3->6
4->5

怎么个操作?  pads上貌似没找到这样的功能。  AD 上就可以。以前我都是转到AD 上交换了再转会PADS 上。但是相对麻烦。所以今天特意来请教一下。

楼主:
一个帖子,发了这么久没人回复一下呢。晕菜。

网友A:
1-8的转不了。其他的可以转。
将某一层先做成reuse文件,然后放到其他信号层。其他同理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-8的转不了。其他的可以转。
将某一层先做成reuse文件,然后放到其他信号层。其他同理操作。

我用了很多年也找不到这个功能,才问一下,原来真没有这个功能, 我昨天已经用AD9 转好了。 谢谢。

网友:
AD9怎么转呢?

网友:
可以翻转 只不过走线全没了  哈哈  我试过~~~

网友:
Gerber中可以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