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个参是什么意思啊,求解释一下啊

楼主(2013-09-02):
1.下图红框中的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,用来做什么的啊!

2.下图中aa框怎么锁住不让值被改变啊!

网友A:
1.可以查看参数说明

2.使用axlFormTreeViewSet设置TV_NOEDITLABEL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可以查看参数说明

2.使用axlFormTreeViewSet设置TV_NOEDITLABEL参数

这个参数能说明一下用来做什么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参数能说明一下用来做什么的吗?

装个翻译软件呗..

网友(2013-11-21):
    怎么什么都设置权限呀,无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