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频运放负输入端加电容到地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3-09-02):
图中是TDA2822M音频功放的一个典型应用,负输入端加电容到地是什么作用?
datesheet中的closed loop voltage gain是39dB,放大倍数就是100,我测试的大概是20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amp;_dsign=6e7cba49

來人啊~拖出去阿嚕巴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5277&page=1&_dsign=6e7cba49

來人啊~拖出去阿 ...

呵呵!
还有图中的运放﹣输入端的电容是什么作用?
谢谢您!

网友:
其实你知道运放功能就知道这个芯片了

楼主:
Datasheet 上写的有个closed loop voltage gain   参数是39dB,算出的放大倍数是100。这个功放不用外部的反馈电阻,在输入的负端加了个电容。

网友A:
Datasheet 上写的有个 Closed Loop Voltage Gain 参数是 39dB,算出的放大倍数是100。

怎麼算的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麼算的???

1. 电压增益表示的是放大电路对输入信号的放大能力,使用的表示方法是分贝表示法,其定义为:
Gu=20lg(Uo/Ui)=20lgAu
2. 我问得运放负输入端的电容功能知道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