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打开PCB的警告是什么意思?在线等回复!

楼主(2013-09-02):
拿到一份PCB,用allegro打开的时候就有以下警告,忽略这些警告打开PCB就有很多DRC,线路也不完整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    据前面几个单词翻译:这个是数据库创建有问题——中间的不懂……最后问你:是否进行?

楼主:
    是不是版本问题导致的?

网友:
      简单的说:你的软件版本高,打开的文件版本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