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铺手焊有困难

楼主(2013-09-02):
插件的gnd脚采用全铺的形式,手焊的时候有困难,因为散热太快,如果采用十字连接的方式是不是好一点,还有其它好的方法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就看你的板层结构了,单面板最好不用热焊盘,多层板的话体积大、重量重的器件最好也不用热焊盘

    我做的是14层板,是电池的gnd脚不好焊,将其设计成热焊盘行吗?

网友:
    像电池焊盘负极我都是用热焊盘呀,不然生产的时候工厂会投诉难焊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