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耳机的声音信号为什么需要直流偏置,直流偏置一般是多大?

楼主(2013-09-02):
算耳机的功率时考虑直流偏置吗?

网友:
(1)音频信号为交流信号,直流偏置是在单电源系统里(即没有负电源供电),给交流信号提供偏置以防交流信号的负半周被削掉造成失真以用的。
(2)直流信号加在耳机上,会转换为热能损坏耳机,只有交流信号才能转换为声能。
(3)通常音频芯片输出包含了音频交流信号和直流偏置,直流偏置的作用就是(1)中所描述的;耳机与音频芯片输出整机加隔直电容(220uF)来驱动耳机发声。

网友:
把直流偏置隔掉了当然不算。不隔时就需要算了,但直流的部分不是有用功,而是无用功,会损坏耳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