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另存为dwg格式时怎么按自己的需要输出某几层?

楼主(2013-09-02):
因为出图打印是用AUtoCAD所以要转换格式,但所有层都显示会很大,反应很慢,也没法打印,尤其是有铺铜看起来相当纠结,希望大侠给予指导。

网友:
把不需要的层设置为不显示,另存时选择只输出当前的显示层就可以了!

网友(2013-11-15):
有具体的说明吗,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正确的做法,请输出 Gerber做后期处理。

为什么要输出gerber呢? 因为画pcb之后要做板都要输出gerber 的,不可能不懂更不应该不精通。

1. 输出Gerber 到 OUT_xxx 目录
2. 输出 NC Drill 到 OUT_xxx 目录
3. CAM350 自动导入 OUT_xxx 目录
4. 点开 lalyer 会展开每一层,比如双击 .gtl 就单独显示top 走线, 右键菜单里找设置该层颜色, 要注意,屏幕看到的颜色与打印在白纸上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哦,多试试就知道了,
5. 再单击 gtp 显示toppaste 焊锡层, 有人问,同时开top走线和toppaste 焊锡层有什么用呢? 用处大了去了。
   你设置toppaste 焊锡层 颜色比 top 层颜色浅一点看看(注意哦,层与层的前后关系可以通过鼠标拉上拉下改变的哦!!!)
   哪里是焊盘是不是很清晰呀?
   颜色建议: Top 层 蓝色, Top paste 浅蓝
6. 现在试试打印效果, 为了文档保存,一般建议打印到pdf(百度 下载acrobat 9.3 下载,没有reader 哦!)
   选A4,我们一般打印机只有A4 的占90%吧。
  居中,去标题,横向,1:1 等 ,你喜欢怎么设置就怎么设置。
  打印 go  就出pdf 了,
   看pdf 觉得效果可以,打印到白纸上不迟。
7. 增加一个效果,单击drill 层,颜色 红色, 拉到最下层,
  这样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带红色孔的Top+Toppaste 层,
  如果把这样的效果彩色打印出来给旁人帮我们检查,你说你有孔打在焊盘上是不是很容易被发现了?
8. 同样打印Bottom ,注意,打印到pdf 时候,可以打钩 镜像, 这样跟pcb 的实物看起来是一样的。
9,其实丝印是很重要的,在后期定型时候就应该先输出 丝印层给各个部门确认, 比如插座位置,比如经常需要更换的IC 附近有一个插座等塑料的东西,比如小元件太靠近两个大元件不方便下烙铁。。。。。。。
   还有,你做的电感 电容封装跟实际仓库的元件是不是一样大, 元件之间有干涉吗? 引脚间距对不对?。。。。。。
   丝印同样可以带孔的,不过要把drill 层拉到最上面!
  建议颜色
Drill 很浅的灰色(接近白色)
TopOverlay 蓝色
opPaste 浅蓝

   。。。。
。。。。
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