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插件的一部分要放到板子以外,如何布局

楼主(2013-09-03):
接插件的一部分边缘要放到板子以外,可是在Expedition PCB中布局时,系统不允许布到PCB边框以外,请问大侠们,这个情况如何解决。

网友:
用 EMN file 解决

网友A:
把Placement Outline改一下,就好了。

网友B:
OR 暂时关一下DR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Placement Outline改一下,就好了。

多谢啦,这个可以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OR 暂时关一下DRC

这个方法没成功,不过多谢啦

网友:
把DRC关掉就行啦!!

网友:
修改placement,DRC 等是权宜之计。
建议楼主掌握IDF导入EM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