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帮帮小弟吧。。。

楼主(2013-09-03):
大神们,帮我分析下这个二极管D27的作用是什么?

楼主:
不是感觉它是反接的,能有什么作用啊?

网友A:
钳位二极管,sys_fanpwm信号的电平不会超过+5V+二极管的压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钳位二极管,sys_fanpwm信号的电平不会超过+5V+二极管的压降

多谢了,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钳位二极管,sys_fanpwm信号的电平不会超过+5V+二极管的压降

去掉难道就会超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钳位二极管,sys_fanpwm信号的电平不会超过+5V+二极管的压降

嗯 嗯   对了   如果输入的PWM‘ 1’ >5V  就会了

网友:
钳位,保护IO管脚

网友:
确实是楼上说的那个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钳位二极管,sys_fanpwm信号的电平不会超过+5V+二极管的压降

用一个稳压管也可以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