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HFSS端口设置问题求助?

楼主(2013-09-03):
我想看看包地对串扰的改善,如果中间有根地线,旁边2根线作为信号线,HFSS端口该怎么设置?

附件为我建的2个模型,大家看看我的端口设置有什么问题,谢谢。

网友:
版本太高,打不开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不好意思,用的15版本,这个问题先丢这,不是特别急。等以后斑竹打开了在帮忙看看。谢谢先

楼主:
我用图片描述下:我仿真的结构是一个带状线结构,两个信号线中间加了一根地线,端口设置第一种方法如图2所示:在端口中在地线上开了一个很细的开槽和上下地平面相连接,从而保证端口和中间的地线和上下地平面同时接触。第2中方法如图3是整个端口把中间的地线和信号线都覆盖住,端口边缘只和上下地平面向接触。问题是那种端口设置是正确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