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请教个问题: allegro设计为何要用负片,都用正片有什么不好?

楼主(2013-09-03):
想请教个问题: allegro设计为何要用负片,都用正片有什么不好?

网友:
处理速度快

网友:
我只知道生成的gerber文件比较小

网友:
     我都是用正片耶

网友:
    正,负片会影响分割平面吗

网友:
    现在的电脑都给力了  我一直不明白为啥要用负片  我觉得负片更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    正片问题更多!  还没碰到而已。

楼主:
    看到些资料,说 负片在敷铜后,可以更容易的修改 过孔 焊盘的位置

网友:
    应该是负片的效果好,制板会更有效率。如果是新手,建议先用正片处理,这样看起来会直观些,等熟练了,再用负片

网友:
    都用正片没什么问题的,我们都用正片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