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义了一对差分线,在layout中却只能拖动一条线,不能差分线同时走,为什么?

楼主(2013-09-03):
哪里设置有问题?我只在规格定义中定义了差分线对的名称。

楼主:
差分线规格只适用于router?

网友A:
我只在router下走差分,layout里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只在router下走差分,layout里能吗?

我看一个文章里面写的,应该是差分线规则只对layout生效。有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呀。

网友B:
差分线只能在router下走,layout里不能,但是可以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差分线只能在router下走,layout里不能,但是可以设置。

感谢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