删除器件的时候net会丢失

楼主(2013-09-03):
我删除器件的时候为什么器件上的网络也会丢失?如下图

网友A:
PADS Layout 不允许孤立的网络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 Layout 不允许孤立的网络.

哦,谢谢!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,就是一块板分开两个人做,我想把它和在一起,要怎么弄,我把器件删除掉,网络又没有了,再把另外一个人做的贴进来,那些网络还是没有了,是不是器件和线孔要分开贴进来,器件要怎么样导进来?

网友B:
可以采用reuse的方式,将另外一份导进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采用reuse的方式,将另外一份导进来

谢谢!已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