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ROUTER中过孔无显示?

楼主(2013-09-03):
哪里设置?路过的朋友提示一下。

网友:
没图没真相

楼主:
如图,上方那两个大的就是DIP型的焊盘,过孔没有显示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如图,上方那两个大的就是DIP型的焊盘,过孔没有显示出来。

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关闭透明方式显示。

网友A:
是不是孔的颜色跟焊盘的颜色一样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孔的颜色跟焊盘的颜色一样了?

不是这个问题,关闭透明显示方式就好了。

网友A:
options中Routing里的show drill holes选中应该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tions中Routing里的show drill holes选中应该就可以了

我是这样操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