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布线的问题

楼主(2013-09-03):
我拖动差分线,到了快要连接焊盘的时候却总是无法连接焊盘,哪里设置有问题?朋友们解答一下。
新手,各种疑难杂症。。

网友A:
你用的ROUTER吧? 要是的话,那应该是安全间距检测的问题,你把这个关了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ROUTER吧? 要是的话,那应该是安全间距检测的问题,你把这个关了就行

非常感谢。

网友B:
到了快要连接焊盘的时候,按快捷键SHIFT+Z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。

到了快要连接焊盘的时候,按快捷键SHIFT+Z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到了快要连接焊盘的时候,按快捷键SHIFT+Z

嗯,我试了一下,可以用了,SHIFT+Z = route seperate ,类似于cadence的单端布线模式。
多谢了。

网友C:
    多谢shift+Z快捷功能,之前还没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多谢shift+Z快捷功能,之前还没用过。

您之前是用什么方法处理这个问题的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您之前是用什么方法处理这个问题的?

    我一直都是右击,我都忽视了旁边的快捷键提示shift+z,晕球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我一直都是右击,我都忽视了旁边的快捷键提示shift+z,晕球啊。

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