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件滤波器电路设计

楼主(2013-09-03):
  在下有一困惑,用MTK的方案,可是输出的音频是PWM格式,但是现在无法滤除其载波频率380Khz ,因为会影响音频指标等等!苦恼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希望高手能提供帮助感激不尽!必要可以当面请教付出代价以解决问题!谢谢!本人在深圳南山区

楼主:
我自己也有用RC 和LC等 还有无限增益低通滤波器,也没有效果!

网友:
mtk方案里面应该有参考吧。
pwm的话,音频质量肯定不如精密dac的好。不过380k这个频率应该是可以滤掉的。 一般rc效果有限,使用有源低通滤波试试吧。

楼主:
你说的很对,无限增益低通滤波器 就是有源的,还是没有效果。不好搞,什么计算啊,调试啊,都做过了,还是NO。所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那么多人看,居然没有人回应?,奇怪,版主帮忙啦!

网友(点评):
不知道在講什麼?>_<|||

网友(点评):
這種問法只有做過相同方案的人才能救你!^oo^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那么多人看,居然没有人回应?,奇怪,版主帮忙啦!

所以暂时没救了,还是自己多看看书看能否重温只是找感觉了

网友:
PWM不是喇叭自己滤的吗??  需要自己动手吗??

网友:
我公司就做这PWM电路,但是最后是失败了,

楼主:
呵呵,仁兄,你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呀。失败原因?是功耗大吗?还是外部干扰? 反正不是20H-20K是听不到杂音的。

网友A:
有底噪干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底噪干拢。

那就是设计低功耗的问题的。噪声嘛

网友:
和你用的电路差不多 没有感觉到噪声

网友:
这个电路比较常用,但要注意电源方面的干扰

网友:
电容改成钽电容试一下!

网友:
    用带阻滤波器了

楼主:
    音频一般不会用到。

网友(2013-10-16):
    都没有发点测试波形图之类的瞧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