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模电感

楼主(2013-09-03):
小弟最近见到有人这么用共模电感。麻烦分析下是何道理,小弟感觉这样做的话还不如串个磁珠实在。

网友A:
USB端口没见过用磁珠的,磁珠并不能滤除共模信号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B端口没见过用磁珠的,磁珠并不能滤除共模信号吧

是没什么人用磁珠,这里这样串共模电感,感觉就是不管你啥模,反正我就是去你一定的能量。那不是跟串磁珠差不多。没看出有什么其他用处,还不如正常的接法。先闻道的给看下。。

网友(点评):
還蠻神奇的,可否告知出自何處?^_^

网友:
不清楚,感觉是烧钱。我们都是用一个共模电感,接DP和DN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没什么人用磁珠,这里这样串共模电感,感觉就是不管你啥模,反正我就是去你一定的能量。那不是跟串磁珠 ...

磁珠是用来吸收高频噪声的,这里是共模电感,滤除的是共模噪声。  很有意思,不管啥模,去你一定能量~

网友:
    usb端只用过电阻或者共模电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