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关闭PADS软件的自动更新功能?

楼主(2013-09-04):
    因为公司不让链接外网,但是我的电脑能联外网,时不时的软件总是提示自动更新。想请教下,在什么地方可以关闭自动更新功能呢?在不关闭外网的情况下。

网友:
    有吗?没遇到过,不知道哪里,请高手!估计不行的,内置的吧!要不怎么查D版

网友A:
    help---check for updates---勾選disable"check for updates"functionality---ok

网友:
    又学了一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help---check for updates---勾選disable"check for updates"functionality---ok

    非常感谢

网友:
    楼上的都是9.5以上的吗? 我的是9.4.1,更新那一个菜单项不能用,灰色。也从来没有弹出要更新之类,所以我用不担心,嘿嘿

网友B:
    使用360禁止联网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360禁止联网就行了

    那样的话,QQ,邮件还能登录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那样的话,QQ,邮件还能登录吗?

360流量监控那里可以单独对联网的软件设置禁止联网,不过好像重启电脑后要重新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