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导入网表的问题

楼主(2013-09-04):
pads logic 绘制的原理图,用pads layout link导入到pads layout时生成eco2pcb.eco是否有问题?

网友:
网络和元件都有问题

网友A:
    从这个文档只能看出你导进PCB的元件和网络,看不出什么问题,如果有有问题它还会有提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从这个文档只能看出你导进PCB的元件和网络,看不出什么问题,如果有有问题它还会有提示的

    我看视频教程里面别人用的PADS2005导入的时候,如果没有问题就不会生成任何文本,如果有错误的时候才会生成一个文本,不过我用的是PADS9.4的,是不是版本不一样的原因?

网友A:
    原理图在ECO到PCB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文档就是告诉你你要导入的元件和网络,就是你发的这个文档(图中左边那个文档),如果有错误还会出现一个文档,文档名叫ECO.err(图中右边那个文档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在ECO到PCB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文档就是告诉你你要导入的元件和网络,就是你发的这个文档(图中左边那 ...

    感谢你的回答!我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