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6导入3D模型求助

楼主(2013-09-04):
使用allegro 166 hotfix8 这个版本,在匹配step时,无法匹配上,Allegro里都无法显示STEP模型,点击SAVE,提示缺少.XML文件,step文件是由结构工程师ProE导出的。请问各位大神,是什么原因?是STEP文件问题还是Allegro设置问题?谢谢!

网友A:
1. 保证step路径设置正确;
2. 保证step路径无中文和其它非法字符。

网友:
顶一个,同求答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保证step路径设置正确;
2. 保证step路径无中文和其它非法字符。

SETP路径正确,而且没有中文和其他非法字符,多台电脑实验,都是一个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ETP路径正确,而且没有中文和其他非法字符,多台电脑实验,都是一个问题

我当时也出现这个问题,最后排查发现是step路径中有中文所致。你把空格什么的也都去掉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当时也出现这个问题,最后排查发现是step路径中有中文所致。你把空格什么的也都去掉试试。

step路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已经最简单了,但还是一样的现象,搞不懂啊,请大神指导!

网友:
你 的 stp 模型可能有問題里面沒實体
你可以用SPB_16.6 自带的 step 模型試試

C:\Cadence\SPB_16.6\share\pcb\examples\step\STEP_workshop\