征求封装命名规则

楼主(2013-09-04):
大家好,最近在整理一个关于元件封装的命名规则文档。
在网上找了找,没有找到好的文档,故来365看看,希望有同行能提供一份做参考。
举个例子:电容
用得多的陶瓷电容(C0402,C0603),钽电容,电解电容(插件),固态电容(贴装),高压瓷片电容(可跟Y电容共封装),X电容(方块的)==

PCB封装命名规则哦!

没有统一规则,做起来命名很乱,可能同一种封装,有几个命名,对CIS的维护都不利。

希望大家不吝赐教,先谢过啦!

网友A:
命名了老半天,工程師還是不知道哪顆 IC 是哪個封裝?

敝爛公司經過一番掙扎,最後決定直接用 IC 名稱命名。

例如 SOT-23 的三極管 MMBT3904 的銲盤(Footprint)就叫 MMBT3904。

但如果你想照 IC 的正式封裝名稱命名,我覺得嗯插屁(NXP)就做得很好,他們在每個封裝圖下方都會標註,該封裝在 EIAJEDECJEITA 三個協會中分別叫什麼名稱。

參見 NXP 封裝網站︰
http://ics.nxp.com/packaging/handbook/

但 IC 封裝千奇百怪,還是有在這三個協會中找不到的封裝編號(NXP 自己就有),被動器件多數更是只有業界標準而無國際標準,那個時候你就只能見招拆招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命名了老半天,工程師還是不知道哪顆 IC 是哪個封裝?

敝爛公司經過一番掙扎,最後決定直接用 IC 名稱命 ...

感觉封装命名好乱,刚刚随便上网看了下。

比如安森美的片子,封装SOT-23,是3PIN的。

而ADI的SOT-23,以是2+3PIN的,应该叫SOT-23-5.

上回入一个TI的片子,datasheet上写的是sot-23,我一看库里面有这个名字的封装,当时没注意,就直接入了。

后面调库就出问题了。

其实用那种有代表性的元件名做封装名也是一个可取的方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觉封装命名好乱,刚刚随便上网看了下。

比如安森美的片子,封装SOT-23,是3PIN的。

所以囉~敝爛公司就全部讓器件型號和銲盤的名稱一致,只要你畫原理圖的時候型號填對,PCB Layout 叫用的銲盤一定對。

例如︰

2N3904 是 TO-92 封裝,銲盤名稱就就 2N3904。

MMBT3904 是 SOT-23 封裝,銲盤名稱就就 MMBT3904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