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之间切换的问题

楼主(2013-09-04):
当pcb文件名字包含中文字符或者该文件保存路径含有中文字符时,切换总是出现问题:软件死掉,该如何解决?谢谢

备注:
      这事已经设置了,layout和router之间可以同步,同时在layout中的option中已经设置为简体中文
      难道非要用中文版的pads,中文版的菜单好不适应额

楼主:
各位见笑了,呵呵,果然是通过设置interface language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
  也就是中文界面情况下,包含中文字符的文件或其他路径包含中文字符可以在layout和router之间切换

这里显摆下从中文转换为英文界面的设置:

楼主:
然后,工具--》自定义--》打开customize界面--》选项------》界面语言(选择英语),需要重启

楼主:
有个误区:
   以前老是找option--->global/gerneral--->text encoding这个选项,
   其实这个选项是说pcb文件中可以输入出现、处理中文字符,

  而tools--》customize才是pads工作界面的语言项设置,呵呵,
  真晕呀

网友:
大师请教哈 如何设置了layout和router之间同步?

楼主:
额不是大师,呵呵
俺是新兵,

网友(2020-10-15):
      难道非要用中文版的pa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