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D文件打不开

楼主(2013-09-04):
请问下,出现这个提示是不是因为我的软件版本太低了,我用的是16.2

网友A:
多提示了 ,比16.2还要高的版本,你下个16.5 16.7 再打开看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提示了 ,比16.2还要高的版本,你下个16.5 16.7 再打开看看吧

你能不能帮我转成16.2的啊,谢谢谢谢~~~~~~~~~

FX3_DVK DEVICE_Brd_Rev3_PD11-0618_PCB_061512-1.rar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能不能帮我转成16.2的啊,谢谢谢谢~~~~~~~~~

我装的16.6 只能保存16.5 或16.3
附件是16.3的,你在看看,你还是装个16.5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