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讲解下BL-CSO和FBN信号的作用及电路图原理

楼主(2013-09-04):
请高手讲解下BL-CSO和FBN信号的作用及电路图原理,谢谢!

网友A:
你这图应该还有一个单片机,根据FBN反馈的大小调节PWM占空比。
这是个典型的BOOST 恒流驱动LED的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图应该还有一个单片机,根据FBN反馈的大小调节PWM占空比。
这是个典型的BOOST 恒流驱动LED的电路。

这是一个根据PWM信号升压的电路,我估计FBN是用来做限流的,只是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应用到单片机上,用来驱动屏的。谢谢!

网友:
升压是必须的,既然是BOOST  那必然要有反馈,只不过不是稳压源,是电流源而已
比如你LED显示器亮度从1-10对应电流为1-10mA,LED压降不变,串联的电阻不变,那么如果要改变亮度,也就是电流,就只能改变电压,但是你如何知道电流是从1mA改变到10mA了呢,这时候就需要FBN了,电流流过LED后,返回电源负极,流经R82,1.35欧,那么FBN点电压Vfb=R82*I,自然就跟着变化了,也就是说连接到控制器(当然不一定是单片机,还可能是其他专门的芯片)采样Vfb,自然就可以知道此刻的电流,然后就调节屏幕的亮度。

只是举例,实际应用不一定完全一致,但是必然比较类似。

网友:
第一张PWM_B电感升压,给背光源/其他光源,FBN是反馈信号,那有个4.7欧的电阻,如果背光电流是100mA的话,那这个电阻上的压降是0.47V,然后控制器MCU检测到FBN是0.47V后,就知道“目的”达到了,然后就不再调节PWM信号了,没有调到,PWM一直在变,检测到0.47V后就稳定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如其他DC/DC 的FB脚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