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.31PADS9.5实战 培训后的感想,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与提高

楼主(2013-09-04):
上周六(8.31)参加了JIMMY大哥的实战培训,的确是获益匪浅.众所周知,画PCB的,效率,速度是最重要的,如何在保证速率的情况下,把速度提高到自己的极限?今天,JIMMY大哥就详细讲解了如何从创建元件库开始快速的设计好pcb。
1.创建一个元器件的封装,所需要的四个必须的参数:焊盘的尺寸;PITCH(间距);跨距;本体丝印。要快速创建,则可以如下经验值:例如,晶振的焊盘的长度一般可取宽度的一倍,以此类推,这样就省去了计算的时间。
焊盘一般应加多大?
SMD加大0.2~0.5MM,DIP加大0.5~1MM。另:TEXT文本须放在丝印TOP层。
2.布局
为重要的NET设置不同的颜色,入ANT等。
3.利用飞线的开启,关闭来进行布局
此法也是今天的重点,实用之极。例如,首先,在原理图那选中HDMI这一部分的电路,则在PCB中会高亮显示这一部分电路,先整版关闭飞线,将这一部分高亮显示的部分元器件打散,移动到合适的布局位置,然后再打开这一部分电路的飞线,后面就可以按照正常的规则来布这一部分的电路,熟练到经验老到了,就可以省去时不时的对照原理图来布局的时间了。
此两点是这次课的主要内容,其他的还有一些小内容,就不在这重复啰嗦了,非常感谢JIMMY大哥的这次培训,让我又提高了不少。。
此乃小生第一次参加培训之后的一点点小感想,希望能对各位有所帮助,也希望下次,以后每次都参加JIMMY大哥的培训活动。

网友A:
    楼主,你上面第三点说的“将这一部分高亮显示的部分元器件打散,移动到合适的布局位置,然后再打开这一部分电路的飞线”这个部分,9。5版本的可以只显示部分网络的飞线吗?
    我现在用的还是9,3版本的。

网友:
    培训都有很多收获嘛,培训后都来分享分享自己的收获,也给我们这些没能参加的朋友学习学习,借鉴借鉴。
狠感谢楼主的分享。赞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楼主,你上面第三点说的“将这一部分高亮显示的部分元器件打散,移动到合适的布局位置,然后再打开这一部分 ...

这写得挺详细的,你看看:

首先按快捷键ctrl+alt+n调出view nets页面,在view中将其他的都移除,只留下default,选中default将其设置成none,此时,所有的飞线都被隐藏起来了。接着,在pcb中右击选择select net,然后选中你要布局的模块网络,再右击选择view net,则弹出view net对话框,此时你选择的网络出现在左侧,将其全部拖到右侧并选中,选择下面的第二项即打开飞线。此时飞线布局法已差不多完成了,此时只需将view list中的地线隐藏,电源线和重要的线设置颜色就完成了。现在回到pcb中,所有的飞线都隐藏了,只有你选中的那个模块的飞线显示出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这写得挺详细的,你看看:

嗯嗯,今天看到这个帖子了,自己也尝试了下,狠不错。多谢你们的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这写得挺详细的,你看看:

哈哈,谢谢夸奖,这是我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