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板中,看看图片中画圆圈的一段弯线是做什么功能

楼主(2013-09-04):
如题。。。。

网友A(2014-05-11):
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您板子上是不是不止一个射频,有可能是设计的时候将所有射频出来的线做了一下蛇形等长。

网友:
阻抗线长  相位 调整 。

网友:
不知道管子是什么,不好判断

网友(2015-01-15):
引用 网友A:
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您板子上是不是不止一个射频,有可能是设计的时候将所有射频出来的线做了一下蛇形等长。

赞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