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版 105页

楼主(2013-09-04):
第二版  105页表格中电长度是怎么得来的呀

网友(2013-10-08):
《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》书本目的主要是使用和掌握ADS软件,滤波器设计原理楼主可以参考其他相关书籍!

网友(2015-03-02):
电长度就是信号在PCB里面的波长,他比空气中波长要短,一般为空气波长除于根号介电常数。

网友:
360度为一个波长

网友(2015-04-02):
文件在哪儿?

网友(2015-09-14):
怎么没有资料呢。

网友(2016-09-21):
电长度表示实际长度和波长的比值,在乘以2π

网友(2021-06-07):
学习一下什么是电长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