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……请教下pad entry跟proximity是什么冲突

楼主(2013-09-05):
请教各位pad entry是什么冲突啊 上百处  不知道怎么解决。还一个proximity的冲突 莫名其妙就好了,请教各位这两个分别是什么冲突。多谢了

网友A:
跟你默认设置的Pad Entry不同导致的,这个一般问题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你默认设置的Pad Entry不同导致的,这个一般问题不大。

请问 Pad Entry就是焊盘的出线方向吗,看了下默认设置,不是很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 Pad Entry就是焊盘的出线方向吗,看了下默认设置,不是很懂。

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