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显示问题

楼主(2013-09-05):
大家好!我想请教下如附件所示,如何设置没有透明度。

网友A:
AD13里面可以设置各层的透明度...AD09一下版本只能通过设置每个元素的透明模式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13里面可以设置各层的透明度...AD09一下版本只能通过设置每个元素的透明模式...

谢谢版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