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产生这种波形失真的原因

楼主(2013-09-05):
最近在调试一个自己设计的功放电路板,发现布局和布线基本一致的两路放大通路,一路没有问题,一路却出现了失真,正常的波形,失真的波形和两路电路的PCB Layout图都已给出,其中黄色的波形为输入波形,绿色的为输出波形,功放的供电是正负2.5V。麻烦各位帮忙看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,多谢啦

输出正常的一路功放的电路

输出正常的一路功放的电路

输出失真的一路功放的电路

输出失真的一路功放的电路

正常波形

正常波形

失真波形

失真波形

网友A:
焊接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接有问题

恩,这个是手焊的,的确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,我现在正在做这个问题的原理性分析,请问您一下,这个从原理上来说是阻抗的突变导致的回声影响还是其他的原因呢?

网友B:
从楼主失真波形看:失真好像只发生在时域的前半段,时域后面的波形好像是正常的,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的话,有可能是受功放电源电压刚上电不稳定的影响,后面当电源电压稳定后波形就正常了。
楼主可以查下:
1、电源的电流供给能力是否达到要求?如果电流供给能力太小有可能造成上述问题;
2、电源的滤波电容是否选择的太大?与电源电流供给能力不匹配,导致上电会产生了较长的过渡过程;

网友C:
原理图都没有拿什么分析

网友D:
感覺是相位失真,看看電容有無錯件,電路還是有些不同,Bead 也注意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楼主失真波形看:失真好像只发生在时域的前半段,时域后面的波形好像是正常的,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的话, ...

很有参考价值的建议,谢谢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覺是相位失真,看看電容有無錯件,電路還是有些不同,Bead 也注意一下。

恩,好的,谢谢指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理图都没有拿什么分析

因为出现问题的电路和工作正常的电路在原理图上是一摸一样的,所以感觉应该问题出在layout上。

网友E:
我沒有經驗,但支持 6 樓的觀點。

因為每次我用示波器看 38.4MHz 的晶振電路,波形就長得這副死樣子。

猜測示波器探棒電容造成的影響,所以我也懷疑是不是某個電容沒焊好或是質量出了問題。

提醒樓主,陶瓷電容有溫度分級的,Z5UY5V 的電容容易因過爐或銲接產生電容值偏移(我們以前有案例),最好選用 NPOX7R 的材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沒有經驗,但支持 6 樓的觀點。

因為每次我用示波器看 38.4MHz 的晶振電路,波形就長得這副死樣子。

恩,感谢版主提醒,我的电容还都是X7R的,为了保险起见我会换掉一些关键的电容再实验一下

网友:
看不懂楼主的layout ,不过个人怀疑走线或者焊接引起的阻抗不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