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无法在焊盘上显示

楼主(2013-09-05):
    打在焊盘上的过孔显示不出来,过孔颜色已经和焊盘颜色不同,还是显示不出来,不清楚还要设置哪里?

网友:
    ctrl+alt+c颜色设置了吗?

楼主:
    ctrl+alt+c颜色设置了吗?

已经设置了 如图那样,VIA和PAD颜色不一样,不清楚还要设置哪里

网友:
    DO 可以切换过孔显示,T 可以切换透明模式,试一下这两个命令

楼主:
    DO 可以切换过孔显示,T 可以切换透明模式,试一下这两个命令

这个试了 但是打在电阻或者电容焊盘上的孔还是不能显示出来。

网友:
    又学了一招哈

楼主:
    还没找到原因啊,是不是PADS没这个功能?

网友(2013-11-05):
    我也是,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    过孔打在焊盘上面,这个焊盘所在的网络加了颜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