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llegro PCB中差分线上有一对白色的三角形,是什么意思啊?

楼主(2013-09-05):
这是以太网的一对差分线TX,不明白为什么上面会有一对白色的三角。求真相!!

楼主:
自顶一下,这是因为:
1.原理图中将相应的引脚设置成输出;
2.同时相应的nets又是差分信号。
如果改变任意一个条件,都可以将这对三角去掉。

网友(2020-01-13):
    差分对的标识,Prmed里面第一页中倒数第二个,关掉就没有了。

网友(2021-02-20):
    差分对的标识,Prmed里面第一页中倒数第二个,关掉就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