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C-DC同步升压与异步升压两种方式的区别。

楼主(2013-09-05):
如题

网友:
    恕我孤陋寡闻,没听说DC-DC同步升压与异步升压,只有做过BOOST同步整流电路,它的特点是把升压二极管换成场管,降低损耗

网友:
    非同步芯片在肖特基二极管上的损耗很大,效率远低于同步整流芯片。通常在大压差的应用条件下,同步芯片从性能到发热度来看都优于非同步整流芯片

网友A:
    最显著的:
    非同步二极管须流,二极管耗散的功率P=Vfow*I,Vfow压降基本固定,假设电流5A,那么浪费的功率P=0.5*5=2.5W,非常恐怖;
    而同步的在须流上,耗散的功率取决于MOS的Rds,而一般来说DCDC用NMOS,Rds大约在50mOhm以内,此时,P=I(2)R=25*0.05=0.75W,优势可见一般。

不够严谨,补充下:
    1,5V-1V/1A,占空比大约20%        那么P=(Iout 根号(1-D))平方*Rdson  大约为0.01W,如果是二极管,P=(1 - D)Iout*0.5V 大约0.4W
    大概计算下,前者效果可以近90%,后者只有70%,这种情况下,MOS的Rds主导
    2,如果变为5V-4.5V/1A,很明显,由于占空比高达90%,上两公式算下来都差不多,这时候,开关损耗的比例就自然会占主要因素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最显著的:
    非同步二极管须流,二极管耗散的功率P=Vfow*I,Vfow压降基本固定,假设电流5A,那么浪费的功率 ...

这个只是大概算法,实际上还有MOSFET栅极输入电容驱动损耗,Qrr造成的关断时的损耗,特别后者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只是大概算法,实际上还有MOSFET栅极输入电容驱动损耗,Qrr造成的关断时的损耗,特别后者。

所以说是最显著的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所以说是最显著的嘛

对的,我也只是抱着提醒初学者的目的,这两个参数不注意有可能做出来的效率改善不大。

网友:
也不能一概而论。和输出电压相关。在低电压输出明显。在高压时很不明显。MOS的Qg等影响加大。
在boost里,用同步就很少

    同步不见的好到哪里去,真的,呵呵

网友(2014-10-21):
引用 网友A:
最显著的:
非同步二极管须流,二极管耗散的功率P=Vfow*I,Vfow压降基本固定,假设电流5A,那么浪费的功率 ...

    Iout 根号(1-D)  中的1-D表示什么啊  我看不懂,麻烦你详解一下!!!!谢谢!!!

网友:
    明白了  我想想也应该是,谢谢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