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各位大神

楼主(2013-09-05):
这是一个电脑主板的电路图,画出这个图有什么作用啊?是为了表达什么的啊?求教........

网友:
好像是经过两个二极管将3.3V的电源转至1.8V,如果小电流电路,个人认为可以这么做。因为电路不全,我也无法断定。
一个D23的二极管,另一个是2N7002 MOS的体二极管。

网友:
控制电源上电次序。保证1.8V比3.3V先上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