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教教我,把顶层的元件放到底层去,焊盘是怎么修改的?

楼主(2013-09-05):
如题,也就是说焊盘本来在底层的,现在要改到顶层焊盘   。。。是在PAD stacK里面修改吗?到底怎么修改呢

网友A:
能问出这样子问题的,说明你太懒了,教了你这个,你也还会有很多问题top改成bott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问出这样子问题的,说明你太懒了,教了你这个,你也还会有很多问题top改成bottom

 。。。这样就行了吗?  我是被搞糊涂了下午

网友:
你说的是贴片元件还是插件元件?

网友:
选中元件,按CTRL+F

网友:
呵呵,我还以为发现新大陆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