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电路问题

楼主(2013-09-05):
    烦请分析Q17是如何导通的
    常按SW10复位均有作用,如果根据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,常按SW10,C212在充满电后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开路呢?那Q17怎么导通呢。

网友A:
    Q17是N-mos,高电平导通。
    1.当SW10断开时,Q17的1脚低电平,Q17截止;
    2.当SW10闭合时,Q17会有个瞬间高电平,Q17导通。
3.长按SW10,电容C212就相当于开路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Q17是N-mos,高电平导通。
    1.当SW10断开时,Q17的1脚低电平,Q17截止;
    2.当SW10闭合时,Q17会有个瞬间高 ...

    前两点我知道,没问题,关键是SW10常闭合(长按)的时候Q17还能导通,不知道什么原理。

网友:
    关注,等待结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前两点我知道,没问题,关键是SW10常闭合(长按)的时候Q17还能导通,不知道什么原理。

    樓主的意思應該是,這電路在他的系統上可以區分使用者是長按或短按,問大家是否知道其原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樓主的意思應該是這電路,在他的系統上可以區分使用者是長按或短按,問大家是否知道其原理?

{:soso_e ...

    感谢版主
其实长按和短按都是让Q17导通从而实现复位功能,只是不太理解长按的时候,Q17怎么持续导通的。因为长按SW10当C212充满电时,C212不是相当于开路吗?那这时候Q17又是怎么导通的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感谢版本
其实长按和短按都是让Q17导通从而实现复位功能,只是不太理解长按的时候,Q17怎么持续导通的。 ...

由於是一個 RC 電路,剛按下去因為電容充電,電流會使 Q17 導通(R47 和 R49 分壓點有電壓)。但等電容充飽之後,因為沒有電流 Q17 就不通了(R47 和 R49 分壓點無電壓)。

    附圖是 Pspice 仿真,這個線路長按約可產生 39ms 的低電位,意思是說你按再久都是產生 39ms 的低電位。

    按壓時間時間低於 40ms 就產生 (n-1)ms 的低電位,例如你按 10ms 約產生 9ms 的低電位。

    1ms ~ 40ms 的低電位時間太短,用軟件判別可能不好做,我猜 NPBIN 訊號拉到 IC 中應該有硬件輔助偵測。

    希望這樣的資訊對您有幫助!

网友:
    长按和短按效果确实是一样的,不过有个防抖的作用,如果第一次长按之后电容充满电,之后再按键就没反应了,要等电容自然放电才能进行下一次按键操作。不过这个电路有个地方比较奇怪,如果是想做一个缓冲电路,为何不并联电容?

网友:
    楼主有没有留意电阻很大啊,rc搭建成一个高通管,时间可以长一些。所以最长开通时间可以比较久。

网友:
    不知道楼主,VSYS 是接的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长按之后,C212充满电,电容两边电压相等,只是没有电流而已,相当于开路也是针对电流而已,Q17的栅极还是 ...

    …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由於是一個 RC 電路,剛按下去因為電容充電,電流會使 Q17 導通(R47 和 R49 分壓點有電壓)。但等電容充 ...

    版主: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,还请版主不吝赐教
1》这个电路用三极管电路也可以实现的啊,我感觉似乎比mos管更简单点,这个选择上有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?
    2》图中的R47如果只管分压的话,能不能不要,我理解这块就是用了RC电路的波形,R47不知道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作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版主: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,还请版主不吝赐教
1》这个电路用三极管电路也可以实现的啊, ...

    妳對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    妳對!

    版主,我是新手,特别是问题二,还望指教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    版主,我是新手,特别是问题二,还望指教啊

沒有 R47、R49 必須透過 MOS 管的 rgs 落地。rgs 一般非常大,RC 充電電路應該不通吧?

我以為你應該是要問 R49 可不可以不要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沒有 R47、R49 必須透過 MOS 管的 r[sub]gs[/sub] 落地。r[sub]gs[/sub] 一般非常大,RC 充電電路應該不 ...

谢谢版主了额,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是新手,不小心當上版主,只是人生中的一個偶然錯誤!>_<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版主了额,

版主也太谦虚了吧,你还让我这种菜鸟怎么活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两点我知道,没问题,关键是SW10常闭合(长按)的时候Q17还能导通,不知道什么原理。

常闭合电容相当于导线啊,1脚就是高电平!Q17导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两点我知道,没问题,关键是SW10常闭合(长按)的时候Q17还能导通,不知道什么原理。

哦!应该是那个ed2起得作用,充满电后会通过它放电,整个过程应该是冲放电的。所以电容另一端会多次出现高电平,也就是1脚会多次出现高电平,导通。不知理解对否,大家鉴定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版主: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,还请版主不吝赐教
1》这个电路用三极管电路也可以实现的啊, ...

1.三极管是电流控,要考虑到Ib与Ic的关系。而MOS是电压控,即gate端为高阻,对电流没什么要求。所以用mos会简单一点。
2.47K电阻应该是给MOS导通的一个buffer时间。

网友:
请问一下楼主,你所说的长按,Q17导通,是指会一直导通还是只是会只导通一段时间,如版主仿真的导通时间,事实上可能会导通超过39ms一点(以2RC来算),所以能否帮忙确认下一这个导通的时间具体值是多少?

网友(2013-10-07):
不给电容放电,靠它自己放就是流氓做法,一点也不靠谱,批评一下。  这又是R K的电路图,真是是满天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