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规范-没拿事板子找渣!

楼主(2013-09-05):
设计规范问题,或者有些人没受过专业培训,一直都是这样做,又或者公板就是这样做的,习惯了就没在意了,看看,有没有自己的影子?
  1、本来可以摆均匀、整齐的元件没却参差不齐。这样的情况有很多。原因有二:格点太小,而且没设置大小格点,不方便对齐;垂直方向不均匀,因为布局很随意。

        2、空间允许,孔为什么要打得这么乱呢,而且有些离电容管脚太近了;小元件铺铜越过管脚并在两脚之间打孔有什么好处吗?在我的概念里是绝对不允许的。

        3、这也是天线!第二个图中好好的一块铜就这样被镂空了。打孔时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避免的问题,把孔打整齐,拉开孔的间距很难吗?

        4、铺铜很随意,以致孔只有一部分在铜上(这种情况在一块板内竟然非常多!)。

        5、既然铺了铜,为什么还要连线呢?也许这样做也没什么问题,但给人的感觉很不规范。

        6、铺了铜却不打孔。

        7、锐角走线;两地孔完全不必这样挤在一起。

        8、走线问题
        改成下图那样会不会好很多?(非得在焊盘里拐一下不可吗?)

        已经养成很随意走线的坏习惯,做完了也不去修一下。

        怎么看都感觉很别扭啊!

        9、这是一块大铜皮,0402电阻就这样被铜皮包围着,焊着可能出问题。

        10、平面层两块同间距只有0.18mm,有那么大的空间,为什么铜与铜的间距非要这么近不可呢?BGA里面为为了保证阻抗连续性,局部间距泪点可以理解,很多地方铜与铜的间距不到0.2mm,何解?

        11、有空间就把孔打到10mil以外吧,挤在一起干吗呢?

        12、这是拉线时没选Replace etch的结果。

        13、这种情况应该走钝角。

        14、电源先经过电容再到芯片,没错,但电容的位置可以变的嘛,不至于把线走得这么难看吧。

        15、复位信号间距太近了,有空间为啥不拉开点呢?

        16、有空间应该拉开点间距;对于高速信号,拐弯会引起反射,能不拐弯就不拐弯;右边拉开点间距并且远离一点安装孔吧。

        17、把下边那个孔往左移一点,紫色的线就可以少拐4个弯了!

        18、这两个地孔有必要打那么远吗?

        19、滤波电容基本上都没有按先大后小的顺序来布局,很多线还少拐几个弯,还可以短很多的。

支持!: 2.5 反对!: 1.0
支持
支持!: 5 反对!: 1

网友:
    嘿嘿,谢谢楼主的指导,这些其实都是很容易忽视的细节,如果都能养成习惯,Layout出来的东西必定少很多问题

网友:
    都是些很细节的东西,对于我这种有轻微强迫症的人来说,做不到反而很难受啊

网友A:
    LZ已经是高人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LZ已经是高人了...

不及你啊

楼主:
    抛砖引玉罢了,望高手出来指点呀。

网友:
    个人认为画PCB就和审美一样,画出的PCB就代表着审美观。

网友:
    好像自己之前画的板子啊,要严格要求,细节决定成败,

网友B:
    看来layout心思不在板子上,以连通为目的,PCB美观和内涵边lay边漏。跟规范没关系,规范不可能什么都要求。对于第二个问题,对于大封装的电容,建议在两pin之间成对打孔,VCC和gnd的互感会减小总的环路电感,对于电源要求宽频低阻抗是有好处的。作用有多大,It depends。这不算坏习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layout心思不在板子上,以连通为目的,PCB美观和内涵边lay边漏。跟规范没关系,规范不可能什么都要求。 ...

为什么能减少环路电感?

网友C:
    这个图这样做是对的。不能只看表面。PCB layout是黑色艺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图这样做是对的。不能只看表面。PCB layout是黑色艺术。

对比一下,塾优塾劣?

网友:
    就一般而言,楼主是对的,但是某些高频的pcb处理,很多时候就是乱七八糟的,美观不一定就性能好,在layout概念上,只要符合EMC,信号完整性【包括电源完整性】、安规等guide后,再考虑美观;追求完美是对的,但不要过分,楼主不算重呵呵;我的观点:我们现在所绘的是一板一眼的西洋画,其实有时国画的意境更为深远呵呵

网友:
    看了看感觉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 赞同性能至上,兼容美观的观点

楼主:
有些不止是美观问题,比如上图的差分线拐角线长太短,近似锐角了,对信号完整性肯定不好。
如果不是经过验证的,还是严格一点为好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    对比一下,塾优塾劣?

    左侧第一对差分也许是为了进行对内等长才不做到齐头并进 无法判断一定是错的
下方那对差分楼主的做法是对的,应该要避免差分锐角走线的产生
右边的差分个人认为楼主的做法没有原图中的好,两差分线之间的耦合距离比原图中要差一点,原图更接近via处才分开,楼主的耦合距离偏大,对信号的影响更明显
个人拙见 见笑了

网友:
    PCB是细致活,很多细节上的问题,决定了产品的性能。设计中必须做到规范,过孔的整齐,走线的流畅,不只是美观的问题。

网友:
    学习了,楼主很仔细。但是对第五点我保留意见,我个人习惯就是先拉线,后铺铜,所以一般铺铜的地方都有拉线。

网友:
    第五点,线删掉以后的确会美观一些,但是个人习惯对于每一个地管脚都连线至地孔,除非是非常弯曲的线才会只在附近打一个地孔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比一下,塾优塾劣?

   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吧,要考虑等长

网友:
   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:
    差分线对要尽量靠近耦合吧

网友:
    楼主很细心嘛,其实这些细节在布线过程中注意,会大大减少后期优化的工作量~~ 当然,优化无止境啦啦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左侧第一对差分也许是为了进行对内等长才不做到齐头并进 无法判断一定是错的
    下方那对差分楼主的做法是 ...

    再对比一下这个。等长不是问题,拐角太小了接近直角才是问题!

网友(2014-11-19):
    很好,希望坛子里的大神们都能多发总结帖

网友:
    楼主是一高人,而且是一完美主义者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!

网友:
细节处理 可以看出来属于哪一种等级了  PCB本身看的就是细节  细节决定成败 整体决定性能

网友:
    技术控  有比较严重的强迫症,不必担心,layout做久了 着魔了 都是这个样子,好事  说明专心 敬业,祖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,

网友:
    对于新人来说确实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习惯,受教!

网友E:
    有些有道理,有些就有点墙破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有些有道理,有些就有点墙破症了。

当客户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晚了,这些虽然是细节,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够专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客户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晚了,这些虽然是细节,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够专业。

呵呵,不同类型的单板不同的规范,有些新手做的可能不到位,但是不能一棒子打死。要给他们鼓励,严格是好的,但是要有尺度,那些新人也是有自尊的,我觉得我手下的新人,虽然现在细节处理不到位,那个是需要实战经验的,将来他们或许会比我强的,所以得尊重新人。
还有就是每个人包括客户,大家的想法不一样。有时候你做的再完美,那也只是在你眼,客户看起来或许未必是那样的。既然做设计就不要怕客户提意见,客户和你,关注的点不同,有时候你所关注的,客户或许并不太在意;要明白客户在意的点,和你设计的单板的类型并注意该类型的设计中有哪要点,这个要优先处理好,尤其是项目进度比较紧急的时候。优化是无止境的。

网友:
    都是些很好的东西的啊

网友:
    有时候付出不一定有收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