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密度焊盘,为防拖焊所要做的措施

楼主(2013-09-05):
高密度插头的焊盘之间加阻焊油,为防拖锡连焊。
请有经验的人士分享下资料:这个阻焊油和焊盘间的间距设置多少合适?
谢谢!

网友A:
    这个间距只要PCB厂商的工艺能做到就可以了,这个你要跟PCB厂商确认一下,还有pin间距≤2.54mm的排插,最好能加上拖锡焊盘,这样过波峰的效果比较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间距只要PCB厂商的工艺能做到就可以了,这个你要跟PCB厂商确认一下,还有pin间距≤2.54mm的排插,最好 ...

    好的,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