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加二极管来防止线接错,电源对地短路。

楼主(2013-09-06):
有一个接口,接到另外一个模组上面的两根线,正确的是其中一根是需要的,而另一根测试那个模组上面的GND,为了防止作业人员把线颠倒焊错,1和2混了,怎么来电路设计防止呢,加个二极管就可以吗?始终不太明白

楼主:
坐等大侠们的指点~~~

楼主:
版主在不在啊

网友A:
我认为应该在单板上留好丝印,标明1,2pin脚,然后让工艺人员在工艺文件中注明焊接要求。在焊接完成,工艺检测时候,再主要检查下就ok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认为应该在单板上留好丝印,标明1,2pin脚,然后让工艺人员在工艺文件中注明焊接要求。在焊接完成,工艺检 ...

是个好方法,不过不是我想要的,我大致画了下
但是感觉,如果错接了,将J3-1接到那个模组的地上,还是会3.3V直接灌倒地,是不是?帮忙分析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版主在不在啊

夭壽喔~現在每個來都是急件,找不到人就準備開罵了。

最簡單的做法是二極管,如果二極管順向壓降(Forward Voltage Drop)會造成問題就用 MOS 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夭壽喔~現在每個來都是急件,找不到人就準備開罵了。

不会开骂的,这个素质还是有的,只是有一点捉急而已~~~
目的就是简单防止接口的线搞反了,因为接过来的那个模组中,接到J3-2的是那个模组的GND线,如果反了,就把这块PCB上面的3.3V直接引到那个地上去了,所以想用最简单的一个二极管来预防。

网友:
TVS瞬态抑制二极管,普通二极管好像不行吧!

网友(点评):
他是要防反接,不是要防突波。^_^

网友C:
+极正向串接一个二极管就能防反接,只是会有0.7V的压降,如果你电流大的话,墙裂不建议用二极管,建议还是用MOS做,方案如狗斑竹的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+极正向串接一个二极管就能防反接,只是会有0.7V的压降,如果你电流大的话,墙裂不建议用二极管,建议还是 ...

那就是正常接对的时候,会有个二极管压降的损失,接反了,就是3.3V通过二极管直接连到GND。是这样理解吗
那直接通过二极管连到地,会不会对二极管有什么损坏吗?

网友:
嬰飛靈(Infineon)的技術文件分析 Diode、N Channel MOFET 和 P Channel MOSFET 三種做法的優劣。

Reverse Battery Protection

3q very much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就是正常接对的时候,会有个二极管压降的损失,接反了,就是3.3V通过二极管直接连到GND。是这样理解吗
...

不燒自己的板子,燒別人的電源供應器,個人不建議這種黑心的做法。

雖然有人會說,電源供應器會有過流保護,而一些國產的設計的確也這樣做。

二極管會不會燒是看功耗,P = I x V 算一下就知道你要選多大瓦數的二極管。選夠大就不會燒壞,但導通時發燙會不會損及塑膠機殼、電源塑膠插座或其它系統中不耐熱的部份,就要看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夭壽喔~現在每個來都是急件,找不到人就準備開罵了。

狗老板,如果把不小心把12V和GND插反了,以多快的速度断电能尽量少烧IC。我的意思是把MOS管输出通过一个三极管来反馈给MOS管Gate门,这样能避免因插错而烧IC的情况吗?

网友:
电源的正极加一个保险丝,然后正极与负极之间跨接一个反向的二极管。如果电源接对,二极管反向截止,对电路没影响。如果电源与地接反了,二极管导通,不会影响后面的电路,有保险丝的存在也不会烧掉电源供电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