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求助I/O通过mos管控制3.3V电源,输出只有2.3V 求支招 谢谢

楼主(2013-09-06):
        各位大神,最近我们公司设计一款2.4G音频设备。由于一些原因PA上的电源必须控制。
           mos选型是Si2302,VCC3.3_IN为3.3电源输入,PA_BC1为控制器I/O口(3.3V),VCC3.3OUT为电源输出。
        现在的问题就是:当 PA_BC1给高电平后,输出电源只有2.3V。现在大概知道原因是ST2302  饿Vgs典型值为0.95V
                 现在时没有完全导通,有没方法解决这个问题,输出电源达到2.8V就够了。

楼主:
R17这个电阻可以去掉。

网友:
你这是个低通管吧

楼主:
就是现在只能用高电平就开启,低电平关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按图应该是高电平关断
2.文字描述为2302 NMOS,高电平输出
3.建议按图中电路接,换成PMOS,接地电阻成1 ...

谢谢,我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试一下

  哦哦!忘记了!由于我们上次发现一个问题,LDO电流大了拉不起来,所以就只能用高电平控制开。不然就用这个电路就没用了。

网友:
用低通管,不要用高通关,改变控制脚逻辑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哦!忘记了!由于我们上次发现一个问题,LDO电流大了拉不起来,所以就只能用高电平控制开。不然就用 ...

控制脚增加一级控制

网友B:
个人感觉到楼主可以现使用示波器测量下输出端电源波形。如果mos管正常导通,您测量的结果应该为3.3v,是一条直线。如果输出端送出的是频率很高的矩形波,其最大值为3.3v,则说明MOS管工作在不稳定状态,可能是由于G极电压偏低导致。
以上所说,只是一种可能。楼主可以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个人感觉到楼主可以现使用示波器测量下输出端电源波形。如果mos管正常导通,您测量的结果应该为3.3v,是一 ...

谢谢,应该是第二种,G电压低。

网友:
整理一下樓上所提及自己的看法
1. 此電路應該適用於N-MOSFET (電源源頭在Drain, 目標在Source),高電位導通
2. 圖上顯示使用ST2301 (P-MOS,低電位導通)在Vg=3.3V時,雖然MOSFET關閉,但仍會從MOSFET內部的Diode漏電到V3.3OUT,樓主量出電壓為2.3V,可能是V3.3-Vf (diode導通電壓)造成
3. 若要改用N-MOS, PA_BC1應大於Vs(3.3)+Vgs(0.95)=4.25V
4. 或使用PMOS 改變gate 控制邏輯, D-S應反接
5. 1K電阻應是用於防止gate 浮接而無法關閉MOS,建議保留

网友:
把D极和S极反过来使用,控制逻辑是相反的。控制脚为0时导通,为1时关断。

网友:
    楼主:2301是PMOS;低电平开,高电平关;
还有你MOS管接反了 D和S反掉了。

网友:
    电源切换应该是用PMOS进行控制

网友:
首先,这个电路是接错了,应该是S端输入,D端输出,而且要求Vsg的电压高于导通的门限电压。建议在这个电路上使用一个NPN三极管,并接一个10K电阻和一个1K电阻,其中10K电阻接到电压输入端,10k跟1k分压接到N-MOS的G端,1k的另一端接NPN三极管的集电极,用高电压控制NPN的基集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