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怎么让元件旋转45度呀,我现在都手动改属性实现的?

楼主(2013-09-06):
大家上来说说吧,谢谢!

网友A:
选中元件右键SPIN,如果觉得旋转角度不精确,可以打开格点设置里的极坐标格点捕捉REDIAL MOVE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选中元件右键SPIN,如果觉得旋转角度不精确,可以打开格点设置里的极坐标格点捕捉REDIAL MOVE.

试了,还挺好用的,非常感谢

网友:
可以选择任意角度的

网友:
打开格点设置里的极坐标格点捕捉REDIAL MOV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