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SE铺铜问题.请教各位大侠

楼主(2013-09-06):
在铺铜时,怎样设定某条走线与铺铜间的安全距离。2-3脚与铜箔的距离宽些

网友:
    在99中我是这样设置的    先设置铺铜安全间距  铺铜之后   再改回安全间距

网友:
    在规则里定义23脚的网络与gnd的间距

网友:
    在2-3脚焊盘外设置你要的禁布区,做个圆形的Keepout就行了,铺铜时就会避开了

楼主:
    非常感谢各位.是这样的:所有与这2焊盘相连的网络安全距离都宽些.

网友:
    楼主你楼下说的很正确,简单的一两个就用5楼的方法吧。
话说你这是USB3.0的板子吧?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的解答.我找到了个方法.就是将要设置的网络先用大点的线连起来后铺铜.铺好铜后再把线改小.呵呵

网友:
    你这样做的坏处就是后期的改版不方便,要是间隔改版时间稍微长点,很容易忘记,最好是在规则里面有设定,避免人为的疏忽导致的错误

网友:
    你最好先查一下Keepoutlayer这一层。看一个有没有设置错了。

楼主:
    我在查查谢谢楼上各位细心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