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引线停顿在那后总自动拉直,请问怎么关闭这功能

楼主(2013-09-06):
pads 引线停顿在那后总自动拉直,请问怎么关闭这功能,有些线要避开电感什么的,所以绕行,可是点ctrl+左键,线便自动拉直啦,而且是忽略drc,叠在其他线上,有没有关闭这功能的按键什么的,请各位大神帮忙

网友A:
你是在LYAOUT里,还是在ROTUE里面走线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在LYAOUT里,还是在ROTUE里面走线呢?

route 里面

楼主:
选的是这个

网友A:
你蓝框处的是不是勾选的?不选就不会自动SMOOT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蓝框处的是不是勾选的?不选就不会自动SMOOTH

勾选啦,你看下截的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