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~麻烦大大们帮我看下~

楼主(2013-09-06):
" U& D: T) W+ L# N/ F如图,GND我都打了过孔,但是飞线还是存在,检查时就会提示没有连接。。怎么处理,必须连起来么。。{:soso__1039173773029404865_2:}

网友:
你这个是不是已经铺地了啊

网友:
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铺的铜和地没有连接在一起,铜和地的连线和焊盘没有连接。地铜没有铺,所以就没有连起来。您可以把铜的属性改成GND,这样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铺铜GND,然后ctrl+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