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ule重新放入?

楼主(2013-09-06):
请教个问题,pcb上用到module,我module--place后,要对module修改,就删了module,可是再place是就不能place-manually--module instances中整个放module了,只能一个一个放,有方法重新整体放入module么?

网友A:
不可以删的亲,要修改module只能update symbol中update modul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删的亲,要修改module只能update symbol中update module

谢谢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