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2.0 EMI 問題

楼主(2013-09-06):
想问问版上
有没有人可以给目前我手上这片板子在usb2.0信号上面的解法

目前走线没有加CM
加了话可以解掉5dB?

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呢?

239MHz ->
480MHz ->
720MHz ->
961MHz ->

网友:
看楼主超标点,应该是USB信号线上被耦合30MHz或60MHz左右的时钟噪声,检查是否有该频率时钟。
给你几点改进建议:
1. 外接的USB线缆是否是屏蔽线缆,如果不是换成屏蔽的;
2. USB的金属接口和金属机壳良好导电面搭接;
3. PCB走线时,USB信号线远离时钟、晶体、晶振等强噪声源,必要时包地隔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