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V转5V,用CS7805能带动吗?寻求其它更好的方案

楼主(2013-09-06):
如题,5V输出接负载  ,负载电流700ma。
目前的问题是,发现切换到最大电流的时候,7805输出的电压只有3V左右了,这样机子就不能正常工作了。
请假下各位大神,我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,有改进的空间吗?

网友A:
这个输入端串了330欧的电阻,电流到不了700ma吧,而且1W的电阻,这是不是要烧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输入端串了330欧的电阻,电流到不了700ma吧,而且1W的电阻,这是不是要烧毁

  的确是电流不够,我换成51欧 /2W 的电阻了 , 这样行吗?期待你有更好的建议

网友:
    用34063做个降压电路就行,不过开关电路噪声纹波比较大。也可以用此电路先把24V转成8-10V,后面接个7805,你用电阻加7805搞24转5V,真是强大。

网友:
    压差这么大,干嘛不用开关电源?

网友B:
    700mA啊。直接用DC-DC,24V转5V输出。要考虑省成本的话,可以用LM2596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700mA啊。直接用DC-DC,24V转5V输出。要考虑省成本的话,可以用LM2596啊。

好的  这个可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700mA啊。直接用DC-DC,24V转5V输出。要考虑省成本的话,可以用LM2596啊。

你好,  这个LM2596要带散热片吗?

网友:
    用24V输入5V输出,电源的转换功率不高哦,另外用LDO的输出电流偏低了点,建议用DC-DC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你好,  这个LM2596要带散热片吗?

不用带散热片

网友:
    建议用MPS的  MP1593  输入电压可以到28V   3A的电流

网友C:
    24V转5V 700mA 用CS7805 LZ大神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24V转5V 700mA 用CS7805 LZ大神啊

如果纹波和噪声要求很严格,只能用线性电源做,按照24转12V,12V在转5v.要求一般就用开关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纹波和噪声要求很严格,只能用线性电源做,按照24转12V,12V在转5v.要求一般就用开关芯片

    就算对纹波噪声要求严格 也不应该用线性电源直接从24V转到5V 可以用DC-DC把24转到7V左右 再用线性电源转到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