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,两个NPN三极管怎么组成两级开关电路呢?

楼主(2013-09-06):
因为现在负载电流有点大,之前是一个NPN管子驱动负载的 ,如图所示 。
结果这样就是经常烧管子。
现在想个改成两级推动,想不改动软件的提前下,想加一个NPN管子,求助大家,这两个三极管应该怎么连接呢?

网友:
1、可不可以选用一个耐压高、电流Ic大的管子
2、看这图的架式,应该是一个感性器件(继电器或电磁阀吧?),这个感性器件要并接一个续流二极管的吧,否则管子会因为其产生的瞬态高压而烧坏

网友:
    用ss8050三极管可以

网友:
    用什么三级管啊。使用MOS管,MOS管可流过的电流一般很大

网友:
    使用一个N-MOS和一个NPN三极管,MOS的电流比较大,而NPN三极管可以用来控制MOS的开关,这样下来软件不用改动就可以做到高开低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