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六了,还是这么凌乱

楼主(2013-09-07):
一周发,图还是这么凌乱。

网友:
还可以呵。不要急,曙光就在前面。沉静下来,不急不躁,全心放在设计的pcb中,把电源的供电方向理清,地规划好,线不多了,有时候累的不行了又感到很难,可以活动一下身体,然后告诉自己,不怕慢就怕站,坚持画下去,不知不觉,大功告成了!

搞设计尽量在计划内完成,但特殊情况如果delay一两天给项目经理说明一下情况,也是可以的。您这个完成的差不多了,今天把电源、地规划好,一个个元件摆归位,把线拉完,明天休息一天,周一铺铜打孔,摆放丝印,检查,出gerber。